6p无sim卡

楼主(2019-03-25):
6p,国行,插卡显示无Sim卡,已知以下:
1 关于本机有调制解调器版本,有IMEI, 无ICCID
2 sim卡6个脚阻值正常
3 上电开机,插上空的卡托,顶开sim卡开关12脚之后有1.8V电压,Sim卡的1脚只有在开机的过程中有3.0到1.8V,随便降低到0V无输出。插上SIM卡,测1脚并无1.8V电压
4 保护二级管DZ3102_RF已拆
无思路了,求教育

网友:
来个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个小6无基带,修完了以后 插卡就重启sim卡保护管拆了也没用

网友:
机子要是摔过的话,基带可能性很大,主查基带通CPU的卡数据的通路是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