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470蓝屏无声音乌龙事件

楼主(2019-03-25):
戴尔5470一个,板号DAJW8CMB8E1 REVe故障:蓝屏,做系统已就蓝屏

顺手刷了个BIOS 不蓝了,但是没声音,声卡能认到,但是喇叭没有输出波形,插入耳机可以识别
重打驱动有了,第二天又没了
声卡ALC290Q各条供电都有,NB_MUTE#为低电平异常,但是喇叭在BIOS下能报警,第二天做安装版再打驱动还是没声音,官网驱动老是安装报错

13脚SENSE_COMBO高低跳变,断开R261依旧,理论上这是个47K电阻,由芯片内部输出,是否是插入耳机时通过由外部拉低时电流变大检测的,不得而知……
拆掉电阻依旧跳变,换芯片,依旧

这个声卡模块相关的有三个芯片,这个芯片12块钱,换掉依旧:

重新装安装版发现进系统有声音,但是一打驱动就没声音了,随即换驱动大师打驱动
正常有声音了……

普及:NB_MUTE#为低电平静音信号

网友:
装系统后只要有声我声卡不驱动一般不更新     如果重装后没声音用驱动人生降一下声卡驱动的版本基本会都可以搞定   声卡能认出来这方法基本通吃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有声音就别打驱动了啊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我也怀疑是BIOS 问题,  声卡很少有问题的。

网友:
官网驱动还没驱动大师打的驱动好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XP内置没声音,装WIN7 32位一样,只有装WIN64或者WIN10才正常。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啊,我一般换声卡IC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我一般换声卡IC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确实   好多问题一换系统就好     也有一换系统问题就出来了的

网友:
软件问题要先排除啊,DELL的很多小板会接触不好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各种折腾 最后还是装完系统后不更新声卡驱动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系统后只要有声我声卡不驱动一般不更新     如果重装后没声音用驱动人生降一下声卡驱动的版本基本会都可以搞定   声卡能认出来这方法基本通

网友:
  如果重装后没声音用驱动人生降一下声卡驱动的版本基本会都可以搞定

网友:
给你加满,希望以后老铁多分享案例,哈哈哈

网友:
声音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有时候会搞得人崩溃

网友:
估计还是有漏电问题吧  再看看  刷BIOS

网友:
完全没理由啊?!不可能官网驱动都不行,非得驱动大师才行啊??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2个月新的DELL 14-3452,故障就是没声音,系统直接找不到声卡,重装系统也一样,拿到手以为是捡钱了这么新直接保修不就完了,然后兴高采烈的打电话到戴尔售后,售后居然直接跟我说这台电脑本来就应该没声音的,顾客购买时没有要声卡。挂了电话后上戴尔的网输入TAG后发现在电脑的配置表里的声卡一项为N/A,拆机看到喇叭和声卡IC全都有,最后刷了个BIOS后解决问题。

网友:
声卡能认出来这方法基本通吃 声卡能认出来这方法基本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