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SL7D2不出CPU供电到开机报警

楼主(2019-03-25):
神州战神问题多多,不是死南桥就是显卡供电不出报警!今天真遇到了一台!而且是两个问题,一个头两个大!机器是I7 6代的机器,原故障客户说是开着突然黑屏就开不了机!接电源开机触发发现电流只上到0.30左右,看来是烧东西或者缺供电了!送走客户后,直接拆机,主板没进水,没修过,还很新,测试各大电感没发现敌情,目测也没什么新发现。因为CPU是板载的,所以都比较小心!裸板上电测试,发现没CPU供电,而且这机器的CPU供电芯片竟然有两个,型号同样是NCP81203P,什么情况?怎么是两个呢?                                                                                                    脑子不过用了,就在上电测量其它供电的时候无意摸到靠里面那个CPU供电芯片,真心烫手!另一个有一点温度但没那么烫,在没发现其它问题后,只能试试换个芯片试试了,祈祷CPU不要出问题!订了芯片回来后,试个换个芯片的心态,然后上电,电流刷的上去了,电流跳了几下,接个屏幕,亮了!感觉出太阳了!但这太阳出不了久,简单装个机器测试了一下,发现报警了!!卧槽!!!报警风扇猛转之后掉电!神州战神亮机报警不多就是显卡那块了,果然发现问题,测量有一个电感只有0.06V,之后再论坛里走了圈,有个兄弟说这机器显卡短路的,但位置跟我量的位置不一样啊,那问题来了,我那个0.06V是什么供电?我量了一下那兄弟说的显卡供电有0.9V,感觉有点低,最后拿图纸求证了!                                                                                                    图纸没标显卡供电没标多少伏,然后查了那0.06伏的电压                                                                                                    那PL7的是什么供电?1.35V像是显卡供电的电压,如果不是那是什么鬼供电的,                                                                                                    分不清哪路是显卡供电!测量了PU6各脚位,15脚EN_PSV  3.3     2脚VCC  5V    9脚VDD  5V   4脚PGOOD   只有0.03左右!PR176一边3.3 另一边0.03        DGPU_PWRGD就是这个信号有问题了,有试过直接短接这电阻,虽然开机不报警,不掉电了,但显卡的风扇不转,进系统显卡驱动是叹号,装不上!真麻烦!还是老实查这信号了。。。现在还在维修中。。。。但有个问题就是这PL7是什么供电?有同行给个认知吗?          下面发个板号跟图纸,有维修这的同行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是显存供电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供电,板底电池接口附件也有这PU6一样型号的芯片,看着都晕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供电

网友A:
不是有图纸么  也看不出哪里的供电?

网友:
我的联想y400有时能亮屏有时通电风扇转屏不亮大神帮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B:
是显卡和显存的供电,显存供电不正常就会认不到显卡和显卡叹号,供电和程序还有驱动都正常还是叹号有可能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我昨天修了一台也是没有显卡供电,是U20   3.3VS转3.3V偏低只有2.1V左右。DD_ON_EN    SUSB#_EN都正常,换了EM5209就正常了,显卡供电也出来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修了一台也是没有显卡供电,是U20   3.3VS转3.3V偏低只有2.1V左右。DD_ON_EN    SUSB#_EN都正常,换 ...

U20?是同样的机器吗?明天我查一下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U20?是同样的机器吗?明天我查一下是不是这问题!

恩,跟你的板号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20?是同样的机器吗?明天我查一下是不是这问题!

机器型号不一样。。。。。。。。

网友E:
显卡主供电对地短路,拆隔离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和显存的供电,显存供电不正常就会认不到显卡和显卡叹号,供电和程序还有驱动都正常还是叹号有可能是 ...

那么按你这样说之前的0.9V就是显卡供电,现在修好显卡供电了,回复到1.2V的供电,就差那显存供电,死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图纸么  也看不出哪里的供电?

FVBDDQ这英文本人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这种机器修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主供电对地短路,拆隔离管吧

短路?主板现在能点亮的,问题是显存电压不出来,显卡电压1.2V修好了,就差显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器型号不一样。。。。。。。。

那请教你一下!那显存电压正常是多少伏的,有没有量过那电感?

网友:
阻值是否正常?PU6是显存供电,芯片易坏,先打阻值,正常查一下芯片条件,注意TON电阻,正常换芯片。

网友:
VCC, VDD, EN, TON, PG都量一下   条件满足就换芯片

网友:
考虑一下BIOS,我前两天修了一个n150rf1蓝天代工的,当时桥坏了,换桥开机0.2,网上下了一个所谓工厂办的,开机电流上来了,但是就是没有显卡和显存供电,然后网上买了一个还是一样,最后找了一个Intel me,自己合了一个,开机电流正常,显卡,显存电压都出来了,但是还是不亮,然后网上找了一个蓝天的BIOS,替换了me,完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教你一下!那显存电压正常是多少伏的,有没有量过那电感?

正常是1.35V  ,你看下PEX_VDD正常不。

网友:
换供电芯片  试试 。

网友:
我有块料板

网友:
换了显卡,问题就明了了,显卡坏引起不出显存供电

网友:
显存的吧

网友:
楼主能修好运气比较好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