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J进系统启动到桌面报错

楼主(2019-03-25):
#维修# 华硕W50J进系统启动到桌面报错,U盘pe系统一样进入桌面报错。裸板进pe系统一样,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用安装版的U盘试试   或者换个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安装版的U盘试试   或者换个PE试试

原装盘安装试过了,试了好多pe系统都一样。

网友B:
我遇到过,怀疑CPU坏了,客户不愿意换,就没修

网友C:
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

内存我屏蔽掉了,安装了一条内存上去,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怀疑CPU坏了,客户不愿意换,就没修

我也怀疑CPU故障了

网友:
CPU坏了,应该跑不到这个界面,试一下开机时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值得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希望下次发详细些……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了,贼鸡巴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