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板号K42JR REV 4.1 奇葩故障

楼主(2019-03-25):
华硕X42J板号K42JR REV 4.1 第一次刷BIOS亮机了,再开就灰屏,接着再刷BIOS,BIOS芯片坏了,去淘宝买了一样的BIOS芯片,刷进去,不接内屏,不外接,就是祼板开机,看电流都是亮机电流,只要一接内屏,或者外接电流都是卡在0.27左右不动,拔了屏线也是一样,BIOS是1.8V的供电,用1.8V的转接座刷的也是一样。
来论坛求助下,有没有修过一样故障的。 OTP我也试过了,加了OTP也是一样的。刷的BIOS程序确定是好的。

网友:
屏供电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发错了机器型号,是华硕X452M板号X450MD REV 2.0      不好意思,

网友A:
本子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屏换了试了吗

网友:
必须得用原nios刷

网友:
查电压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南桥

网友B:
这个说白了就是码片信息bios里没有换个工厂级的bios刷.然后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白了就是码片信息bios里没有换个工厂级的bios刷.然后改me

跟BIOS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只有一个CPU,没有单桥。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
原BIOS芯片已经牺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子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屏换了试了吗

来的时候就是触发到0.27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子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屏换了试了吗

这机器器0。4左右就亮机了。

网友:
买的低电压BIOS芯片试过怎样刷就是不亮机的,后用原芯片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