螃蟹千兆芯片的FB12引脚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3-25):
datasheet有如下表述

参考其它主板上这个芯片

个人理解是将FB12与SROUT12相连接,以获取Switching Regulator的输出结果?
在测试中,我将一颗RTL8111DL焊接完毕,将FB12与SROUT12相连接,开机后Switching Regulator只有微弱输出(0.12V),芯片发热滚烫;
将FB12断开悬空,开机后Switching Regulator正常输出1.05v。
  现不解这个引脚用途?希望获得解答。

本人菜鸡爱好者....电子水平有限,希望说明能详细些

网友:
芯片是
RTL8111DL
这个是datasheet

网友:
自己搞定了.....

发了个mail给螃蟹,对方认真回复
      “ 另外FB12 的功能如数据手册中描述。请按照我们参考线路来进行线路设计,SROUT12后要接电感和电容,再接到其他1V 输入pin和FB12 pin。”

想想看确实图省事儿直接把FB12飞到SROUT12脚上,重新焊到电感和电容后,不热了。

到底是啥玄学呢?不懂...明明两侧电压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