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下这个贴片dz3102有啥用?

楼主(2019-03-25):
不装可以吗?

网友:
帮忙看下

网友A:
phone8显示排和3D排接上后不触摸,3D排不扣上只扣显示排則触摸正常,换了几个屏都是。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种一般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吧。不装短期可以。不过到天气干燥的时候。手上有静电了就容易损坏后面的ic。联系装上。不要拆除,不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one8显示排和3D排接上后不触摸,3D排不扣上只扣显示排則触摸正常,换了几个屏都是。求大神指点!

3d排座子有短路

网友:
大神,我有测座子阻值跟好的机子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