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不显示

楼主(2019-03-25):
开机电流正常,屏幕不显示,测显示座子J4200阻值发现41脚对地短路,

烧机发现C4200坏,拆除不短了

装屏显示正常

网友(2019-09-18):
41脚是屏正5.7V供电,这个脚短路造成的现象是,不插屏开机电流正常,插屏开机电流偏大,原因是因为5.7V电压只有在检测到屏之后才会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