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25收银机主板能触发不亮机,各位知道的师傅指点下要怎么修。谢谢

楼主(2019-03-25):
D425收银机主板能触发不亮机,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跑码到如下图。希望知道的师傅指点下怎么搞。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显卡,我也没修过,或剧下bios试下,估计这种BIOS也不好找

网友:
查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显卡,我也没修过,或剧下bios试下,估计这种BIOS也不好找

谢谢回复,BIOS 已经下过好几个刷过了。现在刷的是同批机子正常使用的主板上备份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