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6手机无法充电,认不到电池数据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25):
iPhone 6手机无法充电,认不到电池数据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刘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6手机无法充电,认不到电池数据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无法充电,认不到电池数据

故障分析】:
   认不到电池数据排除电池问题后,基本上就4种情况, 1、电池检测脚到充电芯片断线,2、充电芯片
坏。3、电池座子虚焊。4、CPU坏将充电芯片G1脚电压拉低导致。

维修过程】:
  测量电池检测脚阻值500左右无异常,测电池检测脚电压发现异常,正常情况下电池检测脚电压是一个
持续的2V左右电压,但是此板电池检测脚电压在2V之间跳变,说明电压被拉低。

  电池电量脚经电感FL2511连到充电芯片,更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修到这里基本上可以却确定是CPU内
部模块损坏拉低充电芯片G1脚导致。

  这种情况下可以用两颗2.2K电阻串联一端接主供电,另一端接地中间接充电芯片G1脚。

  飞完后进入系统,连接爱思助手,电池数据已经出现,充电功能恢复正常,机器不再重启,维修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 赖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 6手机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充电芯片G1脚连接CPU端需要断开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G1脚连接CPU端需要断开嘛?

先断开试试 不行在连上 或者先连着试试 不行在断开

网友:
这个历害了   改电路。,,。。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学 习了

网友(2019-09-17):
iphone6无电池数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2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