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开机闪屏,有时候正常有时候黑屏

楼主(2019-03-25):
如图,开机会有屏品牌字出现,有时正常开机画面,又时黑屏,但主板在正常运行中,随着屏不断反复的出现屏品牌logo,高压板也叭叭的响,背光灯不定时一亮一灭,打开歌曲,在黑屏的时候,歌曲也不没声音了,因为这个驱动板好像是带音频的!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A: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黑屏后,,外接有声音没

网友B:
高压板和驱动板是否同一路供电,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黑屏后,,外接有声音没

嗯,购买了,但是我还是想修这个驱动板,又没有图,无从下手!也不敢确定是不是驱动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和驱动板是否同一路供电,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高压板是驱动板供过去的电,我也没有图纸,技术是小白级别,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黑屏后,,外接有声音没

黑屏后,无声音了,没有外接,一体机的喇叭随着黑屏也同时没声音了,要是屏幕又亮了,声音也继续在进行

网友:
看看是灯管输出高压打火,还是变压器匝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