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706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9-03-25):
前几天接到一台A1706,板号—820-00923-A因为之前没修新款机,于是拆板测试,主板有电容短路了,所以用烧鸡大法,测到有两个管U3100和U8000短路了换了两个管以为就好了,谁知道断路好了还是不触发,这机没进水痕迹,应该是充烧的,于是从充电管U7000入手,这个电路是适配器DCIN进来20V 经过Q7030和Q7040降压12V 输出公共电压的,因为没有测过正常的机器,在单用电池的时候按开关键大电感L7030只有0.7V,但插上适配器L7030变了7V,但单电池开机保险管F7000会有12V 输出的,但只要插上适配器L7030就好烫手,更换过L7030一样很烫,不知哪里问题造成的,也知道是不是两个降压管引起发烫,因为这个料板没买妈的超贵)(补充一下换过U8000,测U8000输出L8000 有1V电压,所以证明换的IC 是好的的,还有换的USB-C,U3100控制管买全新的不是料板搬过来的不知道行不行,好像USBC的管都自带程序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呢

网友A:
先看看公共点有没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公共点有没有15v

BUS 有12.9V 正常的,20V 进来经过两个管降压了得到12.9V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点位图

网友B:
有12输出说明充电芯片正常,那就按不触发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2输出说明充电芯片正常,那就按不触发查条件

我现在测到USB-C接口J3300,适配器进来20,VPP20V_USBC_XB_VBUS经过保险F3001和到了U3200,正常F3001 有20V 的,现在测F3001 没电压出来,因为之前换过U3100不是搬料板的买全新的不知道行不行,如果U3100自带程序就不行了,

网友B:
必须用料板的,里面带程序。没换之前有20V没

网友:
CD3215必须用料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料板的,里面带程序。没换之前有20V没

我现在测右边的USBC,左边的USBC ,FB201 保险都是20V 的,左边正常就是右边没20V 是否有一端USB-C 不正常就不能开机,我也不清楚

网友:
又是苹果    修苹果赚钱啊

网友:
机器太新  我也没有修到过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网友:
插适配器如果有20v.公共端没有12v就查充电ic和周边电路,如果有12v,就往后面查,前面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测右边的USBC,左边的USBC ,FB201 保险都是20V 的,左边正常就是右边没20V 是否有一端USB-C 不正常 ...

有一个出20v就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1-07-31):
修苹果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