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0笔记本。电容对地阻值0.15欧姆,凤鸣挡报警

楼主(2019-03-25):
正常吗,大家看看,小弟求助中。、

网友:
正常的cpu 桥 显卡就这么低

网友A:
红圈的地方电容两端是短路了,,,B+电压短路,,取下,CPU供电上管子看,还有短路没,,如何没有说明是CPU供电电路问题,,,如何还有,,说明是其它地方短路,量下其它电感有没短路,,没 有,,,就用烧机法,,可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地方电容两端是短路了,,,B+电压短路,,取下,CPU供电上管子看,还有短路没,,如何没有说明是CPU ...

测试CPU供电上官,阻值正常啊

网友:
是不正常的。是短路了,是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B:
我把那些红圈电容都拆了,还是这样吗

网友:
拿来的时候,插电源是大短路还是什么状态,看用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那些红圈电容都拆了,还是这样吗

上面我李师傅不是回复你了吗 你这好歹也是学员了 我李师傅都说这么清楚了 你该多学点维修知识的

好吧 我再给你解答一遍 你上图圈出的电容是B+ 也就是公共点 理论上二极管挡红笔对地阻值应该在300-500样子 所以你这个属于公共点短路了 正因为公共点短路所以才导致电池接口旁的隔离MOS击穿 电流大烧了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找出公共点哪里短路,方法也简单 用直流电源接一个1V左右电压到这个电容正负极 然后各大电感用万用表量一下 看看这些电感上有没有电压 如果都没有就可以适当把电压调高  电流保持3A左右 然后就去主板上摸吧 摸到那个元件烫手就换那个 另外情况就是某一个电感有电压 那么就把这组电感的上下MOS管都换了 通电前量一下MOS管的G极阻值正不正常 不正常的话控制芯片也要换掉。

好了,这下说的很清楚了吧  希望能帮到你吧 也希望你能多多认真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我李师傅不是回复你了吗 你这好歹也是学员了 我李师傅都说这么清楚了 你该多学点维修知识的

好吧  ...

谢谢朋友的回复,电流需要3A吗,我看到论坛上面说烧机,用1A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的回复,电流需要3A吗,我看到论坛上面说烧机,用1A电流?

怕烫到 就电流小慢慢摸 想快一些就3A 这样一下子就能找到短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烫到 就电流小慢慢摸 想快一些就3A 这样一下子就能找到短路点

你好,我设置成2V,然后接主板后,电流直接5A,但是测量电感都没有电压啊,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用二极管档来测试阻值,cpu和显卡的阻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烫到 就电流小慢慢摸 想快一些就3A 这样一下子就能找到短路点

呼叫大师..........................

网友:
这个真是精华帖了。

网友:
这板子买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D:
实在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换主板吧

修主板学的是技术,技术是无价的

网友:
自己顶,求助中

网友:
短路了,查上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