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200装驱动搜索不到打印机 复印正常

楼主(2019-03-25):
星期天给孩子准备打印卷子, 刚插上打印机电源空开掉闸(不知是不是不小心地线插到火线里了),合闸从新插好插头开电脑无反应烧了(后经查主板桥挂了),后开打印机亮红灯不启动,在连续按电源键  3,5次后绿灯亮能正常开,换家里另一台电脑后(win10系统)装驱动搜索不到打印机,(换笔记本也一样,已排除线等其它问题),但打印机能正常复印,查了半天没头绪不知是什么原因,向各位师傅请教

网友:
找人修吧,。不要瞎折腾了,线换换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2019-09-13):
打印版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