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亮机,关机后再启动就又不亮了

楼主(2019-03-25):
           今天收客户一台联想S410笔记本,开机不亮电流0.6 掉到0.16左右,拆机没发现有进水痕迹测量无短路,于是从论坛下了几个BIOS有一个BIOS刷上能显示了,以为好了结果关机后就又不亮了,再刷一次BIOS就又亮机了,重启可以关机就又不亮了。不知是何原因,求帮助分析一下,明天下个图纸对着电路再测量分析吧。
    是BIOS不对吗???

    此机已修复,过程在下方有说明,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一下RTC。。。。。。。。。。。。。。。。

网友:
重点看看进液的地方,你要BIOS了我有,要了给你发个

网友:
呵呵,这个和bios无关.你加热了附近的元件

网友:
应该就是BIOS附近的问题,楼主看看到底BIOS附近有些什么元件。

网友:
要么就程序不对或者rtc有问题

网友:
晶振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支持,今天上班抓紧从论坛下了图纸对照图纸检测时才发现Q9 和U7之间有一点进水痕迹,之前在塑料贴纸下方没发现太粗心了,5VALW连接的220K电阻腐蚀无穷大,DDR-VTT-PG-CTRL信号不正常导致,更换同样电阻后正常开机,此机已修复。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也有可能是过孔不良 预热就能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碰到一台差不多故障的机器。。

网友:
换个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