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5 a555啥的电池暗屏闪屏外接电源正常通病之修好屏幕

楼主(2019-03-25):
华硕很多机子单独电池会闪屏暗屏如果你发现换屏就好了,那么何必不把屏幕修好呢,,,直接换芯片就行了本人小白这是啥芯片呀,反正换了就好,看到很多人这么说,不过你要先确定是屏幕的问题,不要主板背光问题你也换这个。。。

网友:
灯控芯片吗

网友:
这个是LED 升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A:
有没有人科普下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就是一个LED PWM芯片,LED的是升压,笔记本里是降压

网友:
不知道修了  多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科普下这是什么芯片

CM509A 升压芯片

网友:
我遇到戴尔的一款笔记本,也是这个现象。电池开机闪屏,更换屏幕就欧克。

网友B:
有的时候暗屏或闪屏也可能是电感,二极管的问题····保险电容短路什么的就更常见了·

网友(点评):
auo的屏,这种情况一般换电感,

网友:
学习了。是屏暗吗~~~~~~~~修好没

网友C:
没必要这么麻烦,我是用一个升压电路,五分钟搞定,不用拆屏

网友:
这款华硕的都成通病了,屏幕升压有问题

网友:
好,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么麻烦,我是用一个升压电路,五分钟搞定,不用拆屏

什么样的升压电路,请提供下啊

网友:
屏上升压部分的芯片坏了,或性能不良了,造成的暗屏或闪屏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升压电路的问题哦       出好多了

网友:
这是屏幕上的。。。。。。。。。。。。。。。。。

网友:
是华硕笔记本的通病吗,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感觉这样风险比较大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屏幕问题,然后就是反正都要换屏换下来的屏搞下又好了插干净卖掉

网友D:
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不用换芯片就可以秒杀!另外这个芯片应该不好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不用换芯片就可以秒杀!另外这个芯片应该不好找吧?

。。。。。。。我换了几十张屏幕不知道丢哪里去,料屏一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几十张屏幕不知道丢哪里去,料屏一堆

貌似屏上的很多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屏上的很多芯片都不一样

屏多任性,随便找。。。。。。。。。。。。。。。。。。。。

网友:
这屏幕留着换其他笔记本啊

网友:
遇到过,auo的屏,用电池暗屏或闪(背光),一般换这个升压芯片是不会好的,换电感,8成都会好!

网友:
不是定是芯片问题的呀!!!!!!!!!!真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背光芯片啊!按照思路来说就是亮度调节出了问题。系统想调节都调节不了。就会出现闪屏的情况。我换了修了几个都是背光芯片的问题。这种情况我都直接改背光。稳定

网友:
直接说屏坏 换屏赚一笔   然后再修好再赚一笔,哈,,

网友F: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你居然知道修哪里
搞笑 哦    那是升压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的定义有没有 呢

网友:
屏幕背光。  就奇美和AU的又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不用换芯片就可以秒杀!另外这个芯片应该不好找吧?

请问您是怎么样秒杀的,可以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是怎么样秒杀的,可以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吗。

换那个标着100的升压电感,必好

网友:
屏升压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你居然知道修哪里
搞笑 哦    那是升压芯片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上去是我自己修其实我集合了各个大佬的智慧

网友:
isl9596  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那个标着100的升压电感,必好

那要换什么样的电感呢?这里换芯片能修好,说明电感没有大问题吧?您说换电感必好,说明芯片没有问题?我的脑子有点乱~~~~请您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暗屏或闪屏也可能是电感,二极管的问题····保险电容短路什么的就更常见了·

下次在遇到我换一下电感,谢谢大佬,

网友:
换那个标着100的升压电感,必好换那个标着100的升压电感,必好

网友:
能说下电感怎么坏了吗?大哥

网友:
电感真的会坏的,只是比较少见、、、、、、、

网友:
先换下屏幕再说。留下当自己研究用。修好可以多挣,修不好也没事

网友:
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

网友:
这个遇到很多了

网友:
华硕笔记本的通病,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0-01-03):
升压芯片

网友:
屏幕背光升压芯片。

网友:
曾經遇過一台 電池低電量時 也是會閃屏 估計也是pwm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