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是如何检测卡纸的。

楼主(2019-03-25):
各位师傅最近小弟刚刚学习激光打印机维修。一个三星4521F打印机。扫描出现问题。更换扫描排线排除。期间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没装后盖子或者后面盖子没盖紧的时候英文提示。前面或者屁股盖子没装无法打印。。。。仔细观察发现后面有一个U型传感器。打印机后面盖子盖上的时候会状态会发生改变。这个应该就是通知主控板的传感器吧。还有一个兄弟MFC-7360N打印机。搞死人了。一开始提示没有纸张。No paper .更换纸张传感器后。发现出现新故障。打印机提示前盖没有盖。晕死。后来发现又是传感器。。,后来用东西把传感器固定之后。提示 paper jam 0.check inside。应该是机器卡纸。请检查内部的意思吧。晕死了。师傅们机器内部有检测打印机是否卡纸的传感器吗。那么传感器又在哪里呢。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
7360搓纸没搓上去的话就会报no paper,不一定传感器的事,你一通拆,估计好多地方没装好,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进纸传感器检查一下

网友:
目前A4打印机几乎全部纸张通过杆杠后,触发光偶传感器,大部分通过接口板电路回(部分兄弟通过高压板)返回。纸到开,纸过闭。一台机少则2到3个传感器,多至10几个都可能。确定故障方法也不一样。在排除异物卡纸和齿轮异情后,首先观察纸到哪里,最接近传送方向的传感器优先处理。传输进程中要细听有没有异响。最后断开传感器电路排除。 打印机维修理论不是很重要,经验第一位。多拆多修就有自个的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