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hange cpu clock

楼主(2019-03-25):
键盘用不了

网友:
谁解决发30红包

网友:
你的标题和你说明的情况各不对称啊。键盘用不了你是PS2还是USB?还是最起码的ps2也用不了?问题情况不描述清楚,没法帮着提供思路啊

网友:
请将你现在用不了的键盘,换到其他正常使用的电脑上测试一下,如果可以用,那说明你这台电脑的PS2口坏了、或者是USB口坏了;如果也不能用,恭喜你,你有机会用新的键盘咧……按你发贴的标题来看,你是不是把电脑的CPU超频使用了?如果是,请改回正常的频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