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小修苹果六代IMAC 炸桥

楼主(2019-03-25):
同行扔过来一个一体机。说芯片炸了。遂拆看看之。。。。
让人目瞪狗呆 的炸桥。。。。六代的桥。。有点不想搞了
想想放弃可惜,工程量有点大啊。担心换桥以后各种不服
,换桥是小事,大家都知道六代以后的BIOS 难搞的要死。
对于提取me在合成 。。。表示看都不想看只想捡现成的,
虽然这样是不对的,但是躺着确实蛮舒服的

马爸爸家桥到货以后,炸桥遂拆之

拆完 上电12v 测待机 3.3v 出来

PP3V42 3.4v 正常

ec 的复位 和啥的 也正常

炸桥 的 0.9v也正常。供电管子g极测过没有击穿。

待机灯亮 ,待机电流ok

去吧 皮卡丘。。。

BGA 土炮 开启

完美。。。。

上电 让人激动的电流啊。。。。
装机 走起。。。

烤鸡测试。。。。
第一。换桥以后没有刷bios 做苹果系统未发现什么问题 开机时间也正常
希望有人解释一下为何
第二。这个散热器真的很坑爹。大家上cpu散热器时候务必注意 cpu是否
已经放歪了,强行上螺丝会把cou压断,见过同行压坏过。
第三。为何这个待机会出一个0.9的电压?是六代的时序变了吗?还是
苹果专属,希望有人解答

看了这么久了 加点下载分吧。。。毕竟我是穷人。。。

网友:
是1V吧,桥的供电

网友:
不知道哦。有就可以 毕竟啥都没有 图纸点位 都没有

网友A:
1XX系列的都有1V的这个电压,有的是待机有,有的是开机后有,方便留个微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XX系列的都有1V的这个电压,有的是待机有,有的是开机后有,方便留个微信不,

我的微信号 qq1263795885 手机号码也可以 15301607571

网友B: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建个微信群

网友C:
很多机器6代以后确实dcin待机会有1v的待机,比以前的多了·······

网友D:
六代的桥换怕了,在弘基的机器上换了五六个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短路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E:
不错,我昨天搞同行的一台A1224苹果一体机,不过很老的,拆时候,前面的玻璃都碎了,显,最后还不修了,到时有可能要贴块玻璃呢。

网友:
这个1V 应该是这个信号,楼主可以查一下。VCCPRIM_1P0 信号。

网友:
苹果的表示不会修,也不敢修。赔不起

网友:
修苹果赚钱......

网友:
六代待机好像是有个  1V的电压的

网友:
恭喜楼主 ,感谢分享。6代的CPU  现在还没遇到 换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嗯确实 炸桥 的 现在都没见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机器6代以后确实dcin待机会有1v的待机,比以前的多了·······

嗯嗯 是的呢 现在六代七代 也开始坏了,,,老得时序 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代的桥换怕了,在弘基的机器上换了五六个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短路就是没有CPU供电

是的呢。那天 换了两个六代的桥 一个苹果一体机 还有一个华硕的,,,华硕的换桥也是短路,,只有苹果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昨天搞同行的一台A1224苹果一体机,不过很老的,拆时候,前面的玻璃都碎了,显,最后还不修了,到 ...

太老了 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闲鱼二手的便宜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是必须的!!毕竟你也是一名大师级别的人才!赞

大师 不敢自居,,小修 小修。大修就扔了

网友:
桥都会炸。。。。。。电压很高啊

网友:
六代的桥这个月换了两个了 , 一个战神一个联想一体机 。战神的坑死我了换完用了两天卡LOGO 被逼又换一个。

网友G(2019-04-26):
这个机子换完桥可以亮机的,不过是亮机慢,重装苹果系统会自动更新的BIOS的。
6代桥待机需要个1V供电
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换完桥可以亮机的,不过是亮机慢,重装苹果系统会自动更新的BIOS的。
6代桥待机需要个1V供电
有 ...

图纸没有哦。。我知道做系统10.14会更新bios 但是 难道也会更新me吗?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起码多年的技术才有这么好的维修功底。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前面有台炸桥的 没修好

网友I:
楼主  这个桥是SR2C4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纸没有哦。。我知道做系统10.14会更新bios 但是 难道也会更新me吗?

只要不是最新版的ME就会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这个桥是SR2C4型号的吗

这个是SR2C9,Z170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