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820-3302-A 板子上电风扇一直狂转

楼主(2019-03-25):
苹果一体机 820-3302-A 板子上电风扇一直狂转,按开机键后正常,关机后风扇也是一直狂转,不断电不停,检测32.晶振两个脚短路换了还是一样,目前无解,新手勿喷

网友:
我有个这主板,花屏,没修好,主板我还有

网友:
哎!头疼,新手没思路啊

网友:
32晶振短路还能开机吗?会不会是有什么排线没插上?风扇上的温度传感器接好了吗/

网友:
已解决,换了一个贴片,Q7950贴片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