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VIQY0 NM-A031 无待机维修以及台板技嘉GA-P41T-E53G不跑码

楼主(2019-03-25):
今日维修2例
联想Y410P  VIQY0 NM-A031 无待机维修
今天店里大师傅给了块板,说是没3V5V让我看看 ,心中窃喜,总算等到菜了,最近店里都是难搞的蓝屏,掉电这些,我哪会搞啊,只有旁观的份,终于盼到一个正常点的板了。拿到板子先大概看了一眼,挺干净的,应该也没电阻电容腐蚀,因为大师傅已经上过电测过没有3V5V了 ,先找到图纸待机芯片TPS51225 ,表笔测量供电,基准,线性3V、5V正常,PWM3V5V的开启0V,找到问题了,3V5V的开启经过电阻后连到了一起EC_ON ,EC_ON来自EC的70脚 ,好了,该查EC了,供电正常 ,时钟自带,复位WRST# 0.3V ,运气不错,EC复位一般由EC供电RC延时提供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干掉电容测量一下,WRST#已经3.3了 ,待机3V5V也已经出来了,又跟大师傅讨要了个1UF的电容补回去〔不得不说,店里有个大师傅罩着真是好啊〕,装上CPU内存,外接显示,维修结束装机
台板技嘉GA-P41T-E53G不跑码
拿到板子外观看看没问题 ,打了下USB和3VSB,各大电感和12V,没问题就上诊断卡通电了,不跑码,先测量下内存电压0.3V ,只能说今天运气真是好,搜索了下论坛没找到电路图,只好看芯片了,ISL6545,论坛上找到这个芯片的电路截图 ,先查供电5脚2.8V,明显偏低,跑线得出5脚和旁边的电阻,电容,3脚二极管D65相连,习惯性先干掉电容,还是一样,然后又去技嘉料板内存旁边找了个一样的3脚二极管换上,5脚12V正常了,内存供电也变正常,开始跑码了,再接上显卡显示器已经亮了
从迅维实地出来深有体会,从刚开始的一脸懵逼到经过实践学习,已经慢慢的能把理论和维修互相结合在一起,谢谢船长和老肖的俯卧撑,让我本就不多的脑容量多记了点理论,也谢谢店里大师傅的深厚经验不吝赐教,让我僵硬的双手也变得灵活起来,最后感谢405宿舍的老铁们支持

网友:
405的老铁好

网友A:
思路很清楚,早晚成大师!祝你成功!

网友B:
这技术已经很熟练了,实地出来的果然厉害!

网友C:
这技术可以啊 高手范围了 佩服佩服。。。

网友D:
技术不错,你都这样 了,大师傅更了不得了

网友E:
这技术可以啊 高手范围了 佩服佩服

网友F:
可以了,这技术不错,果然毕业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谢谢老铁前来捧场,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楚,早晚成大师!祝你成功!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技术已经很熟练了,实地出来的果然厉害!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可以啊 高手范围了 佩服佩服。。。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你都这样 了,大师傅更了不得了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技术可以啊 高手范围了 佩服佩服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了,这技术不错,果然毕业的就是不一样。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厉害了老铁,技术杠杠的.....SF

网友:
VIQY0 NM-A031 图纸有吗???????

网友:
思路清晰
修得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学有所得,能够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错,分析的不错,电路基本功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405宿舍的。11月份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你

网友:
学习 了 楼主技术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