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装求助

楼主(2019-03-25):
手里有个有个三星的LTM220M1-L01的好屏幕,没有壳和板了,现在手里有个碎屏的AOC e2243Fw显示器的壳和板,想把这个屏幕装到这个壳里,但是分辨率不对显示画面不全,求大神建议,有什么办法能改,刷程序能成功吗?那又得刷什么程序呢?

网友:
这个要刷驱动板的程序,论坛好像有相关资料

网友:
你要刷程序才能解决。
要知道屏的分辨率、屏线的位数(选择屏线),屏电压(屏电压不对会烧屏),
不知道可以根据屏的型号到屏库查到。

网友:
刷对应分辨率的程序,要不就改装个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