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多谢各位指点。色码电阻会短路吗?

楼主(2019-03-25):
想不通色码电阻会是0的的电阻,上面的读数不可能是0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正在检修一个48V的锂电充电器,一个场管二级档值全是无穷大,一直追查到这个电阻的

黑0,棕1,红2,银0.01
读数是0.12欧,万用表测不出这么微少的差别

网友:
目测没错的话,这个电阻是0.12的五环高精度电阻,你万用表检测是0 也正常,去检查别的元器件吧。祝你好运。

网友:
   最后面是金,银,本来就是零点几的电阻啊!!!

网友:
电阻被击穿了,肯定会断路的!

网友:
自己按照上面的色环来读数 在装一个新的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电阻击穿导致开路了

网友:
你这个是小阻值的电阻,应该是没有坏的

网友:
这个电阻读书应该是5.几欧姆,后面看不到

网友:
这个电阻绝对没有坏,充电器我也经常修,对于电阻类,只要没烧开路,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