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扩容后振动和来电铃声时有时无

楼主(2019-03-26):
苹果7P扩容后振动和来电铃声时有时无,设置里音量有声音,但是振动和来电响铃有时有有时没,我一拆机重装就好了,用一会就又没了。扩容时我用锡箔纸上下都包着呢,感觉365温度风速55不会对周边照成影响啊,尾插我打了一遍组织也正常,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问题,我都打算动U3502铃声振动控制管和U3101大音频了,但是又想会不会是底层文件造成这种情况的?有大神遇到的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大音频虚了把?重植试试咯............

网友:
哎 这点小问题 哈哈

网友B:
硬盘距离大音频距离更近,且大音频本身就容易被吹虚,后续注意加焊过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音频虚了把?重植试试咯............

客户回来了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距离大音频距离更近,且大音频本身就容易被吹虚,后续注意加焊过程就行,

也有考虑到这个

网友:
考虑了就干,没什么关系,,,,,,,,,,,,

网友:
大音频 小音频两个 硬盘底层都搞过了  问题依旧   用一会还是会没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音频虚了把?重植试试咯............

大音频 小音频两个 硬盘底层都搞过了  问题依旧   用一会还是会没震动

网友:
底层问题

网友:
精诚架子重写过两次

网友C:
没有铃声和震动的时候 录音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铃声和震动的时候 录音正常么、、?

可以正常接打电话

网友D:
板层问题,你加热一下硬盘看看给是故障没了,温度一下来之后又会出故障

网友B:
如果还没解决,大音频左边有个芯片 ,可以重新值一下U3601

网友:
感觉风险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层问题,你加热一下硬盘看看给是故障没了,温度一下来之后又会出故障

不是,主板一热故障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没解决,大音频左边有个芯片 ,可以重新值一下U3601

不是这里的问题,我找同行修了 我看他是把PP1.8vSDRAM和PP1.2MAGGIE  短接了,

网友E:
图纸上没找到这个PP1.2MAGGIE 具体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没找到这个PP1.2MAGGIE 具体在哪个位置

C3605

网友F:
C3605上面是U3603,经查U3603除一接地脚,其他3脚全部相通.请问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C3605上面是U3603,经查U3603除一接地脚,其他3脚全部相通.请问故障解决了吗?

交给别人修了,他吧C1816和c3605短接了一下  就好了 应该是U3603故障  他直连了

网友:
每天多看看贴,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扩容有风险 还是小心点 维修风险高 收入低

网友:
解决了就好,后续涨经验,

网友:
小音频大音频板层出问题都 有可能的原因

网友(2019-05-09):
留一个记号,,,,我经常扩容,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振动器本身坏了,我就碰到了一个,用一会就卡住 了!!

网友:
请问可以解决吗

网友G: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这个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这个也是这个问题

看我的回复  有答案................

网友:
我也觉得底层重新搞下应该可以底层重新搞下应该可以

网友:
扩容有风险 维修需小心 钱不好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