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硬盘找不到了 坏了 怎么查询数据

楼主(2019-03-26):
苹果硬盘找不到了 坏了 怎么查询数据  硬盘裂开了读不了了 怎么查数据 现在随便找硬盘可以刷机 不能激活 谢谢

H55
芯片都爆裂了,还有卵用,没搞头哦

网友:
什么裂开,是SSD上的闪存颗粒裂开,还是什么

网友:
用imei 或者序列号花钱查码

网友:
淘宝查码

网友:
有快的有慢的 快的45当天有结果 慢的35要3天左右

网友:
问题现在怎么知道串号呀

网友:
苹果手机卡托上面有串号的啊!苹果手机卡托上面有串号的啊!

网友A:
6代以前的IMEI在后壳6S以后的在卡槽,或者你现在开机的IMEI号码为本机,SN不是本机的,通过淘宝或者GSX查询,大致费用为1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以前的IMEI在后壳6S以后的在卡槽,或者你现在开机的IMEI号码为本机,SN不是本机的,通过淘宝或者GSX查询 ...

三天出结果,快速出结果的1天,30元左右,和硕的另外再说。

网友:
找个硬盘装上去刷开机,然后看下串号上马云花点钱完事。

网友:
序列号花钱查码!!!!!!!!!!!!!!!!!!!!!!!

网友:
更换硬盘刷机 IMEI 找taobao 查串 1-12小时内就可以查到在写新硬盘

网友:
DFU模式连电脑

网友:
问题现在怎么知道串号呀 问题现在怎么知道串号呀

网友:
什么裂开,是SSD上的闪存颗粒裂开

网友:
GSX  查询 收费@@@@@@@@@@@@!!!!!!!!!!!!

网友:
是SSD上的闪存颗粒裂开;P;P;P;P;P;P;P;P;P;P;P;P;P

网友:
用imei 或者序列号花钱查码 用imei 或者序列号花钱查码

网友:
水边找个硬盘刷机,然后看imei 通过imei查询序列号和WiFi 蓝牙地址在刷进去就可以激活了

网友:
去淘宝上搜索GXS查询的 报串号 就可以查

网友:
么裂开,是SSD上的闪存颗粒裂开,还是什么

网友(2019-04-27):
是SSD上的闪存颗粒裂开了吧 没有注意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