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个激活锁的账号提示是什么?

楼主(2019-03-26):
这个QQ号前面有个竖线是1还是l还是i还是什么都不是?客户提示是这个QQ号,但iPad提示此账号不能用于此ipad解锁。

网友:
l吧可能是163邮箱注册的

网友A:
首先 我不同意楼上的兄弟 说163邮箱注册的说法
QQ邮箱有两种  一种是纯数字加后缀名称   另一种就是字母在前数字在后  再加上后缀名称
这种考虑是不是账户记忆错误

网友:
这个不就是苹果刚买回来注册的那个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 我不同意楼上的兄弟 说163邮箱注册的说法
QQ邮箱有两种  一种是纯数字加后缀名称   另一种就是字母 ...

怎么会有QQ号前面有字母的账号?

网友:
你要客户找回那个id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刷系统 去官网找回id经过2此验证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QQ号前面有字母的账号?

以前是可以直接用邮箱注册QQ 的   我不晓得现在还行不行

网友:
登录QQ邮箱,在QQ邮箱里面看看是不是创建了非数字账号,应该是用户自己创建了一个绑定QQ邮箱的邮箱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可以直接用邮箱注册QQ 的   我不晓得现在还行不行

QQ邮箱号可以改的。我一个QQ就有3个邮箱号。但是是一个邮箱

网友:
这种是自定义QQ邮箱  你让客户好好想一下吧

网友:
收300大 拆机写个序列号

网友:
拆硬盘写个序列号ok 费这劲

网友:
确定为QQ邮箱的数字账号,特意自己去看了看,我的是lijindi1414@qq.com以前申请的。。。。

网友:
前面应该是I,邮箱跟输入的前缀都不一样肯定激活不了啊。

网友(2019-05-19):
是小写的L估计之前用过,如果你还记得那个qq去官网就可以申请找回密码·

网友: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是账号不对

网友:
楼主是不是被坑了 很多二手机都有隐藏id

网友:
你机子ID第一位都不一样能解吗?

网友:
gsx 付费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还在抽屉里

网友:
客户的话只能参考不能全信 他的ID账号密码也许是对的但不是这台设备上的, 再说QQ账号前面弄个字母我是没见过

网友:
QQ邮箱有两种 一种是纯数字加后缀名称 另一种就是字母在前数字在后 再加上后缀名称
这种考虑是不是账户记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