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遇到外星人CPU挂了

楼主(2019-03-26):
昨天接到一个直接客户送来的外星人笔记本型号不记得了 版号LA-C912P   通电大短,拆开主板很熟悉,上次修过一个:双保护隔离管都烧炸,CPU供电管对CPU短路,19V 到直接到CPU,,用的SIC632这种上下管集成的芯片,一共3个,取掉左边的一个就不短了,这是上次修的那个。现在这个保护隔离管没烧,还是这个CPU供电管烧了,直接拆了后不短了,通电测试,开机瞬间 电流1.8 ,2.2A 然后直接调到0.6A ,测CPU供电就在开机的瞬间是来的,又是CPU 挂了,不修了!

网友:
这样只能换主板聊,兄弟,呵呵,哪里赚钱搞哪里

网友:
修过几台却供电的

网友:
一步一来嘛!别着急!

网友:
这个没办法报废处理。。 CPU坏了 成本高客户出不起什么钱

网友:
CPU芯片有供电,有开启,SVID有波形后,就该驱动上下管了。

网友:
现在好多集成上下管的烧u烧显卡的,大短路已经不是以前的大短路了

网友:
我有这u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出厂时有暗病呀,cpu怎么这么容易挂

网友:
高配的,烧CPU基本不修了,成本太高,换CPU风险太高,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如果能修好 价格还是能报的上来的哦

网友:
最讨厌这样的机子

网友:
换个CPU搞定了

网友:
供电芯片换了试试,万一好了呢

网友:
现在好多cpu 挂的哦        报价都不搞了

网友:
楼主判断准确,我上次也是这个机子供电的那里坏了买了PWM一套换上后显示正常了但烤机几次后就不出U供电了,最后确定U坏了。

网友:
成本高........买回来不一定CPU是好

网友:
这种板载U哪敢发。。。都TM不保上机 需要点勇气才敢发  不开玩笑哦。风险与收入不成比例

网友:
我有cpu,保你上机的6700hq

网友:
这种缺失坑 碰见好几个了 戴尔的另一款也爱这样

网友:
外星人用料感觉不行,碰到过公共点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CPU 的成本高的要死 换U 风险又大

网友:
这个主板我查了下,大楷进价要2800左右,但客户打维修站电话说上门更换,1999,比我进价还便宜进1000 ,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AMD的U的主板修的少的错觉,感觉INREL的U烧掉的几率比AMD大很多,基本烧的都是U上集成的桥的部位。而集成AMD笔记本主板几乎没发现烧U的。

网友:
现在的电路设计保护上还没以前好

网友(2023-08-31):
这个情况换CPU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