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PLUS 打印机,无反应,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9-03-26):
HP 1020 PLUS 打印机,无反应,电源灯不亮。电源板24V变为22V,300V电压升高为330V。拨掉电源板上全部连接端口后通电测量电压依旧。

网友A:
换排线接口旁边的ZD501二极管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排线接口旁边的ZD501二极管有惊喜!!

难道是此管有漏电?应该是5V左右的管子,先去找几个相近电压的管子来试试..........
感谢你的提示,谢谢!

网友A:
是个5.1V的管子,换了应改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5.1V的管子,换了应改可以!

搞定,换了个4.7V的稳压管,电压恢复正常,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不用谢,都是同行,修好就好!!

网友:
二楼老师傅厉害,谢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我帖子也发过,搞定了就好,算是通病吧

网友(2019-08-23):
维修经验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2019-12-27):
今天遇到同样的故障通电开机无反,裸电源板测24v只有22v.
明天换一下ZD501,希望来个惊喜!
在这先感谢一下同行师傅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换了个4.7V的稳压管,电压恢复正常,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是一个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2020-02-29):
谢谢老师分享经验,维修技能增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排线接口旁边的ZD501二极管有惊喜!!

哈哈。就喜欢这样的帖子。既能帮助同行还能博大家一笑

网友A:
帮大家节约时间,时间就要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大家节约时间,时间就要金钱!

您说的太对了~向您学习

网友:
跟着高手学习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同样的故障通电开机无反,裸电源板测24v只有22v.
明天换一下ZD501,希望来个惊喜!
在这先感谢一 ...

修好后,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你怎么可以这么牛!

网友D(2021-08-17):
大师,zD501管子的型号能说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D:
今天遇到同样故障通电开机无反应,电源板22v,换了一下zD501,5.1Ⅴ的后电源板变成26v了,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