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14r代换rt8120没问题

楼主(2019-03-26):
修到一映泰h81mhp2-lsp  上电不跑吗 测内存供电0.5 up1514条件正常 没有查pdf跟rt8120差不多 换上亮机 遇到的可以借鉴

网友:
很好的代换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RT8120你没说后缀,RT8120A和RT8120D都不能直接代换。基准电压不一样。直接代换了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
是的,有些芯片后缀不同,定义也不一样,不能直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