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T301E5C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3-26):
三星NT301E5C 板号为:SCALA3-15 17CRV REV 1.2  BA41-01979A

    同行拿过来的,说原换了键盘后,都正常的,后面说清灰后,就装起来再也开不起来了,拿过来用我的电源开机一样,不显示,看电流跳到1.2左右,之后又跳回到0.25左右,不动,之后又会跳到1.25这样 后留机下来。
    以为是AMD的机器,因为同行C壳和键盘一体换的,拆机后,看了一下,原来是ITTEL的机器,独显来的,重插内存还是一样,电流到0.8左右,之后跳到0.2左右,看来应该过了内存了,后面多几次机器,会有一两次会亮机,亮机后只要不断电就一下亮着,之后重开关又是这样,拆下裸板看了,看了几个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唯有一个是CPU旁边的大电感没有电

去论坛搜了一下,没有图纸,也没有BIOS,后面又不死机,去搜了一下版号。。。。。用风枪吹了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因为会亮过两三次机,所以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就锁定在那个供电上面去了,又不知道是什么供电,感觉就是独显供电来的,不知道那个管理芯片和他有关系  后面一直在找资料,没有找到,最后还是找到一个BIOS程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7767-1-1.html 虽然机器型号和板号都有点区别,先下载一个刷上,裸板后试机,电流到0.85左右,不动,电流不会往下跳,感觉有戏,外接不显示,最后用内屏显示正常  但第一次开机显示后会自动重起再亮,只要不断电就正常,这个先不管,后面多试几次都是正常显示,看来就是这个BIOS问题,后亮机去测试那个电感,还是没有电压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后装起来提示没有系统,用PE进去,硬盘C盘都没有格式货
真晕。。。此机到此维修完毕,差点就放弃了。

最后附上这机能亮机的BIOS,也可以去我上面的那个连接去下载一样的, SCALA3-15 17CRV REV 1.2

网友A:
清灰也会导致blos岀问题,是什么原因呢?烦请大师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也会导致blos岀问题,是什么原因呢?烦请大师回一下。

谁知道,估计清灰后就BIOS出问题了吧,不一定是清灰引起。我是按不亮去修

网友:
那个电杆有没有可能是CPU集显电杆 ,然后你找的BIOS 刚好屏蔽了集显

网友:
静电导致BIOS数据清空,也许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命运忐忑    戳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