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暗影精灵4 TPN-Q211板号DAG3DBMB8D0 rev D

楼主(2019-03-26):
BIOS i5八代独显修好原机备份,HP暗影精灵4 TPN-Q211板号DAG3DBMB8D0 rev D,这机板号很多,能否通用其他板号还待测试。

HP暗影精灵4 TPN-Q211板号DAG3DBMB8D0 rev D bios.rar

6.9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06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M,6M

网友A:
非要阅读权限 根本看不了    等级低 ?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要阅读权限 根本看不了    等级低 ?

这机BIOS出问题很少,只做排除万一使用。权限设置很低,为了避免机器故障扩大着想,如果连这等级都不到,还是不要修这机了。

网友:
楼主能把具体配置也说下吗,这样更方便些

网友(2019-05-05):
找图中。。。。。。。。找不到。。。。。。。

网友B: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子,进水了,芯片太新,都买不着。4E=5J是什么芯片

网友(2019-07-19):
楼主有图纸点位图吗?我分到36片这个板子,啥也没有,实在难修。

网友C(2019-09-06):
我也在找图 南桥短路的 换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图 南桥短路的 换了还是不触发

这机子要接上电池才能触发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图 南桥短路的 换了还是不触发

要用原装电源  可调电源也开不了机

网友(2019-10-06):
能亮机,但很慢,如何改ME变快,这个是16MB的文件

网友:
这个BIOS能开机充电亮机,但风扇狂转,亮机慢。

网友(2021-08-28):
刷完这台机器开机要20秒才亮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要接上电池才能触发的哦

我这台开机充电几秒就不充了。单用适配器公共点有电压。但不触发、电池开机正常。会不会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子,进水了,芯片太新,都买不着。4E=5J是什么芯片

R T 8 8 1 3 D

网友(2022-03-25):
实测亮机慢,不是纯净meBIOS

网友(2022-09-09):
HP   15-DC0005TX 型号:TPN-Q211 板号:G3DB  BOIS谁有啊

网友(2022-10-26):
南桥短路的 换了还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