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F-x550cc V2.0_内存帖子x550vc 需要BIOS密码?怎么搞?

楼主(2019-03-26):
华硕K550F-x550cc V2.0_内存帖子x550vc 需要BIOS密码?怎么搞? 把电池扣了 3分钟放回去  开机依然一样。。。。
是不要是有密码芯片的 有 遇到过吗?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再说,华硕目前没注意有密码芯片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A:
BIOS读出来,用WINHEX打开文件,删掉密码,回写BIOS ,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读出来,用WINHEX打开文件,删掉密码,回写BIOS ,收工。

WINHEX里 容易找到对应的密码字符吗?

网友:
又不是IBM的机器又密码芯片 你疯了么?直接去TB买BIOS刷就行了 工厂BIOS

网友:
这肯定BIOS问题不用说

网友:
刷个bios啊

网友:
这个直接刷BIOS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