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显卡驱动蓝屏,装不上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9-03-26):
联想G40-80显卡驱动蓝屏,禁用可以进系统,装不上显卡驱动问题。竟然是下载刷的BIOS对不上的问题。
刷原板BIOS解决。附上BIOS程序,板号:NM-A361 Rev:1.0 CPU:I5-5200U,独显
显卡是A卡AMD Radeon R5 M330。

G40-80 NM-A361.rar

网友A:
是不是原故障不显    刷BIOS显了   才有这问题的啊

网友:
意思是没刷,拆了放回去就好了?

网友:
BIOS导致显卡驱动装不上的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
AMD显卡真不咋地,特别是驱动各种繁琐,遇到过几次联想机加R5显卡,安装win后联网自动安装驱动就蓝屏,卸载后装官网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故障不显    刷BIOS显了   才有这问题的啊

是的,刷了BIOS对不上。找到对得上板的才行

网友:
有些显卡驱动打不上刷BIOS不行,有可能显卡空焊,加焊也有可能会好。

网友:
一般显卡驱动装不上都是显卡主芯片的问题多点,BIOS一般不会造成的

网友:
显卡跟BIOS对不上导致的,BIOS很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