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50J掉电问题

楼主(2019-03-26):
华硕A450J笔记本,商家送修。无图无点位。
故障是,能充电,单独使用电池无任何问题,亮机下插电源就会熄火,然后反复重启不亮。单独使用电源直接反复重启不亮。
版号
先说单独用充电器不亮的问题(3/5V一直正常,公共点也是19V不会掉),这个完全就是运气了,哈哈哈哈
首先我拆下板子裸板试机,还是反复重启不亮,开始怀疑是不是温控,就拆下了散热器以及待机电路上的贴纸,后来又想到这个机器单独使用电池是完全正常的。就顺便清理下灰尘装好了散热器,开机再测试结果发现他不掉电了,但是没有亮机。
恍然大悟马上贴上贴纸,原故障重现。。。。。
照着贴纸上的电容,找到了公共点的四个小电容
我直接把四个全拆了,上好散热器。亮机......,然后就用高温胶缠好了撒热铜管,谨防短路。
反复重启的问题不是贴纸漏电就是这4个电容漏电导致。所以一并全解决了。(有待验证,希望碰到的朋友验证一下,我没有示波器)装机,以为好了,啪,打脸了。
此时,问题只解决了一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再插上充电器有几率会掉电然后重启(先插好充电器再开机不会掉电重启)。大概就是插10次会掉电2-3次,这肯定交不了差,主要是没有找到图纸或者点位.....
于是乎,只好又拆机,哈哈,运气再次来了拆WIFI和扬声器线的时候,碰到了CPU的供电电感,就掉出来了,,不信你们自己看, 这得有多虚焊的,图上最上边是碰掉的,下面俩是我估计扣下来的....
最后把电感脚,周围的小电阻全给补焊。经试验。再也没有掉电,也没有反复重启!至此,维修结束。
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有示波器的同行来说超级简单,可以帮别人打工,老板没有我也不能让他买来我用,所以你们懂的....不过运气确实不错,第一处就是待机,第二处就是CPU供电,不过我后来怀疑待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存在电容漏电(懒得还原了,所以就没有管他)。
希望碰到此机的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先扣下电感,万一就虚了呢!,你们看多虚,焊盘都是平整的。
感谢各位看官看我写的这些

网友A:
楼主的运气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运气确实不错!

看见最后一张图没,多虚~~

网友B:
这做工也太粗糙了吧。电感一碰就掉。暂时还没有碰到

网友:
电容漏电造成的掉电重启,应该是工作的时候电流变化弧度有点大。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也太粗糙了吧。电感一碰就掉。暂时还没有碰到

代工的主板

网友:
以后修板子先抠抠电感修其他问题,我之前碰见过宏基的也是,不出CPU电压,电感一碰动了,加焊电感OK了

网友:
最后是电感脱焊了啊,这样的问题还真见

网友:
我也是很震惊!这得有多虚啊!掉一个也就算了!还特么掉三个!

网友:
兄弟没有示波器都这么6。厉害。。我有一台闲置的没怎么用,,可以便宜点支援给你。100m.的。。

网友:
这个电感也太脆了

网友:
想不到是这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一连掉了三个电感。

网友:
电感问题很少见兄弟中买彩票吧

网友:
修的全靠运气啊

网友:
这个原来主板上有贴纸吗

网友:
真是事事难料,什么奇葩都有,电感坏的遇到有,这个电焊虚焊成这样的,真没见过,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