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开机不显,电流来回跳变,刷BIOS解决

楼主(2019-03-26):
联想G485开机不显,电流来回跳变,刷BIOS已解决,联想机坏BIOS的也真多
板号:LA-868AP

G485集显 LA-868AP好.zip

网友:
这款 BIOS   没遇见过    RTC电路坏的多

网友:
是AMD的芯片组吗   现在笔记本中AMD 的很少见了

网友(2019-04-25):
谢谢分享  坐等这种送钱来的机器修

网友:
这个cpu不行吧

网友:
修道的大多是桥上那个电容 。。。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刷BIOS好的,正常

网友:
一下子就把故障刷好了,是一位维修老手了......

网友:
亲,不要高兴太早,多半是吹BIOS芯片的时候热到桥或U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