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 板号K43LY 2.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3-26):
   接了个同行的 X84H 笔记本,进水 清理干净后,大概量各供电电感无短路,通电后自动上电到0.24 几秒掉到0.16在到0.24 反复,不装U不重复一直稳定0.24.测没有CPU电压,换CPU 后无果,IC是RT8166B  ,供电 5V正常,开启也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不装CPU 主板CPU供电竟然出来了。看了论坛提到的10.11脚相连对地电阻,10脚直接对地的,没装电阻. 11脚pr8086没装也没用铜箔直连.11脚装CPU是0阻值触发无U电压,不装CPU 600阻值通电有5V也就有U电压,24.25脚装不装U都是各150阻值和各1.03V电压,2脚外接了个电阻连的公共电压 装U0.5-2.6-0.5V跳变,不装U稳定在1.2V。对照一模一样的另一片板子电阻位置都一样,没掉件。试着BIOS也刷了,EC也换了,CPU也换了不行。另外反复电流时候 待机3.5V一直稳定,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084-1-1.html接上回贴子。后来又换了桥,无果。今天机器终于搞定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走了那么多弯路。前言也说了自动触发没,没去管触发电路,也刷了BIOS量了电压,其中1脚 电压3.0我没去管他,今天又不想放弃拿出来之前走进了死胡同,今天重整思路从头再来,心想自动触发这点无非ec  BIOS  桥 组成  ,桥  BIOS  ec  都换过了。应该没问题,量到BIOS第一脚3.0V,有点低,追查才发现桥那边3.3,EC这边3.0 ,追查到 ,测量竟然不通断线了。赶紧飞线接上  触发亮机。哎呀,有种刑满释放的感觉。。这机器也是奇葩,不上U 出电压,上U不出,BIOS引起的。涨记性了。不容易啊,能不能加点分,呵呵。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难搞    绕了点弯路

网友B:
这是什么电位图啊,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位图啊,看不懂啊,

点位图啊,是我说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难搞    绕了点弯路

断线还有1000阻值,当时没去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