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d亮机无法识别独显 Day2

楼主(2019-03-26):
继续之前的华硕fx53vd亮机无法识别独显的帖子,详见: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123-1-1.html#pid17645776
在检测之前参照了这位大神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504-1-1.html

这是显卡周边的电感和mos管等器件,先是把电感一个个测过去是否有烧断,都没问题,再把mos管测了一下,

这是主板背面,因为拿来时没有隔断的贴纸,怕短路于是贴了一下,按着新板的布局

测了显卡边上的mos管,上图

网友:
供电边上的mos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装起来bios依旧识别不到显卡,一会上电测试一下

网友:
是.03V的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
0.379V不正常

网友:
这个0.379v是我测的mos管的s与d之间的

网友:
膜拜大神,一步一步分析,是小白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