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总线电压是什么电压?

楼主(2019-03-2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2579-1-1.html
今天看帖子,别人说内存总线电压。我一般修的时候,都会内存时钟数据3.3v 内存spd3.3   时钟我一般不去量。复位168脚。
可我看人帖子才知道,内存的总线电压。。。
请问,这个是什么电压,哪里量到。
我也在修不过内存的主板。我内存我能两道的条件都正常。我能想到的问题是,cpu座子针脚,然后桥了。(bios确定好)。
各位同修,指点下。谢谢。

网友:
数据时钟的电压呀3.3

网友:
就是数据,时钟的上拉电压。一般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