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卡故障

楼主(2019-03-26):
七彩虹N1060-305-WK2 所有供电电感电压正常 接口对地阻值正常 ,跑鲁大师FPS只有20左右,有没有师兄对这方面有研究,指点一下 不知道怎么查了,万分感谢

网友:
散热  核心   电流检测

网友A:
我也试过这样。

网友B:
跑鲁大师的时候风扇没有加速,接口的数据线对地正常,电流检测这个是查电源管理吗?
感觉显卡没有开启高性能模式,还要不知道1060显卡的核心供电待机时候正常是多少,跑鲁大师的时候又应该是多少,我拿1050的显卡跑鲁大师,开启GPUZ记录了跑鲁大师过程的参数变化 ,核心电压最高的时候是1.08v,1060跑的时候核心电压最高7.8,不知道这个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这样。

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嘛,我的BIOS,驱动都搞过了 一样

网友C:
可能:
一:假卡
二:BIOS不对
三:核心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
一:假卡
二:BIOS不对

卡是真的 GP104-140-KC-A1
GPUZ里面参数也是GP104 A1
BIOS我找了一张一样的显卡BIOS刷过来的
核心有没有问题就不好说了,但是跑各种测试软件都可以跑,都正常,就是分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鲁大师的时候风扇没有加速,接口的数据线对地正常,电流检测这个是查电源管理吗?
感觉显卡没有开启高性 ...

真的假的啊???我还没见过显卡核心电压是7.8V的!!!

网友D:
显卡是否工作在PCI-E X4的状态了????正常的在X16。

网友E:
有跑mods吗?看下啥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否工作在PCI-E X4的状态了????正常的在X16。

咋看哦 朋友 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跑mods吗?看下啥代码就知道了

没有中文的啊认不到啊!!!!0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是真的 GP104-140-KC-A1
GPUZ里面参数也是GP104 A1
BIOS我找了一张一样的显卡BIOS刷过来的

卡的GPU信息有仔细看过吗?核心频率,显存频率,核心电压,现在的N卡,如果电压上不去频率就上不去。还有PCIE接口信息,是16X还是1X?

最好上不同负载下的GPUZ载图,看看这1060是否工作在正常状态。

如果一切完全正常(包括系统设置和驱动),那就真可能是核心坏了,这种坏核心的事以前发生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卡的GPU信息有仔细看过吗?核心频率,显存频率,核心电压,现在的N卡,如果电压上不去频率就上不去。还有 ...

辛苦测试了不同的负载下电压,频率的变化,发现确实应该是核心电压没有起来照成的,GPU满载的时候,核心电压最高才0.79V,我看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介绍有三种工作模式 最高 中间 最低   待机状态处于最低状态,跑路大师或者游戏就处于中间,然后开启的电压不同,又决定了三种PWM工作模式,一个四项供电,现在跑游戏或者鲁大师是处于全项供电工作, 不跑游戏或者鲁大师有三相供电上下管还是有波形,并且有杂波,另外一项也不完美,,,当高性能的时候核心供电最低应该达到1.05V才对,怀疑NCP81174外围电路有问题导致了告诉电源管理芯片用高性能模式了,但是芯片没有输出高性能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中文的啊认不到啊!!!!00000

            在  圳的  话 可   以   帮你    修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辛苦测试了不同的负载下电压,频率的变化,发现确实应该是核心电压没有起来照成的,GPU满载的时候,核心 ...

显卡多相供电只用其中一二相,那是PSN什么的节能状态。一般待机时是这样的。

但是高负载下,所有相都能正常工作,这是正确的。

可电压却依然维持在0.79V,这明显就不正常了。GPU满载电压0.79V时GPU主频是多少?(可以从GPUZ里看到),根据你的情况,GPU主频肯定也上不去,否则会黑屏死机掉驱动的。

N卡的BIOS里有个电压功率LIMT?表,也就是BOOST对应的电压和频率。如果是因为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导致电压上不来,则显卡BOOST频率应该正常,会出现因电压不足导致的黑屏花屏掉驱动等。

未见你有提及黑屏花屏,只是压力测试分数异常,所以重点还是放在,GPU为什么不能按BOOST表里的配置提升主频?

说到这里,又得说我以前改KPL核心的660显卡电压时,发现BIOS里的配置表改动无效的情况。
当时我改了两块KPL核心的N卡,680和660,发现BIOS里的BOOST对应的电压修改无效,但BOOST分档有效。当时就很奇怪,一度怀疑N卡除了BIOS里有BOOST配置外(有点象软件层面),在GPU芯片内部同时还有一个权限更高的硬件级的BOOST频率电压表。

也就是说,能上多高的频率,其对应多少电压,并非是由显卡BIOS单方面决定的。(当然,这只是推测,并没有证据)

所以,我才说如果这块1060真的是核心损坏,那问题就太深入了。谁也不知道NVIDIA是否在GPU芯片里内置了可编程的软体模块。如果这类模块(有点象硬盘固件)信息丢失,GPU就只能工作在硬件级的初始状态(BIOS无法对核心进行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多相供电只用其中一二相,那是PSN什么的节能状态。一般待机时是这样的。

但是高负载下,所有相都 ...

gpu的主频率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的主频率没有变化!!!!!!!!!!!!!!!!!!!!!!!!!!!

所以,问题怕不是在电源管理芯片或串码电压传输电路上。

问题怕真的出在GPU核心内部喽,再检查检查该卡的细节,看是否是七彩虹的“马甲卡”吧

所谓马甲卡,就是相似的板型,不同的批次(BIOS也不相同),用相同的型号(一般后缀有微小区别)命名,且散热器包装什么的都一样。

还有一种是工包马甲卡,这种卡很难找到原配BIOS的。

再检查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看哦 朋友 不知道怎么看@@@@

下载GPU-Z!安装打开看看!上图会有坛友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