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华硕X452M板号X450MD REV 2.0 内存贴纸X450MD 带OTP备份的BIOS

楼主(2019-03-26):
求个华硕X452M板号X450MD REV 2.0  内存贴纸X450MD 带OTP备份的BIOS   有没有兄弟在修这型号的机器的。帮我备份个带OTP的备份BIOS  多谢。

网友:
BIOS啥型号的

网友:
暂时没有,碰到再备份下来给你。。。

网友A:
带OTP也没用,华硕有几款低电压就是要用原BIOS芯片刷,试过买低电压BIOS芯片一样不能用,能亮机后立马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OTP也没用,华硕有几款低电压就是要用原BIOS芯片刷,试过买低电压BIOS芯片一样不能用,能亮机 ...

如果买一样的板号拆机的BIOS可以吗?原BIOS芯片没坏之前接屏还亮过机,换了BIOS芯片后不接屏看电流是亮机的,只要一接屏就不行了。电流就卡住了。

网友:
原机BIOS应该不行吧

网友:
otp  怎么备份

网友:
809F才能备份OTP

网友B:
我刚好有这款机器,我修的时候备份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这款机器,我修的时候备份给你\!!!!!!!!!!!

多谢了,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