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版号 LA-8951P不触发

楼主(2019-03-26):
联想S400 版号 LA-8951P不触发
接到本子通电看了下 ,电流0.012,有点偏大。按开关没反应。拿起螺丝刀准备拆本子,一看就胃疼,屏轴那里都断了,果然随着D壳拆机,里面也掉出来几颗螺丝,拆了再看,电池口附近的MOS管都烧焦了,肯定是那几颗掉出来的螺丝短路了此处, 拆下来量了一下,还好,烧焦的几个脚是接地脚,打了下上下管G极的值,正常,先上电看看再说,电流还是0.012,再量下公共点没电,都没过公共点,好吧,该翻图纸了,VIN进来后经过两个P管才能产生公共点,想要导通必须G极为低,两个P管的G极是连在一起的,量了下G极19V, G极想要低电平,PQ307B必须要导通G极为高,受到3个信号影响, 1是PACIN,2是ACON,3是ACOFF,ACON没有连到其他地方,忽略。ACOFF是EC发出来的,现在公共点都没,EC都没工作,忽略。那就只有PACIN了, 要为高,PQ316须截止,由BQ24727VDD上拉为高,ACPRN要为低电平,ACPRN是BQ24727的ACOK信号,正常工作时应该是内部拉低的, 表笔量了下此信号为高不正常,查信号工作条件,20脚VCC正常,6脚ACDET正常,16脚REGN基准正常,换个芯片试试看,换好芯片后亮机,然后又把充电口的两个MOS管补回去了,装机收工

网友A:
最近充电电路问题的机器还蛮多的

网友B:
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C:
我上次修了个bq24737的芯片故障和你一样  是不是这种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充电电路问题的机器还蛮多的

我这个应该是拆机螺丝掉进去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到位。

谢谢,目前还只是菜鸟而已,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了个bq24737的芯片故障和你一样  是不是这种芯片坏的多

我这个应该是拆机螺丝掉进去烧坏的

网友:
还好有仁宝的点火回路,不会烧太多。这样的问题一点点查还是好修的、

网友:
修了个g480,bq247vdd没有电,最后是充电芯片的vin的一个10k电阻烧断了,后级一个电容,一个充电芯片,拆掉电容,换电阻。搞定。也是不出公共点。

网友:
高手,分析的很详细,教科书式维修。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吧           也遇见过几次

网友:
这个地方我年前也修过一个,烧糊了,只能断开电池用电源  客户也同意这么用

网友:
我那个烧的连焊盘都没有了!!!!!!!!!!!

网友:
分析到位,语言精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