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55C5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26):
TCL 55C5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55C5

  机芯:MS838A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打印信息严重错误,更换EMMC重新烧写软件试机开机正常故障排除,但在试机过程中发现自动又关机,再测量各电压发现EMMC供电异常,动一动主板供电正常,供电
正常数字板就可以正常开机,供电不正常数字板就不开机,往前级查找发现Q103出现假焊现象,焊接后,TCL 55C5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走了一些弯路,涨了一些经验

网友:
不错 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打印信息是什么

网友:
我也想问“打印信息”是什么?是驱动板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