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苹果笔记本 LPC11U37FET48 芯片有程序吗

楼主(2019-03-26):
LPC11U37FET48  芯片烧了 ,,,问下这芯片带程序吗,板是是u4600   板号是820-00045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来个芯片的图片看看

网友A:
图片中取下的小芯片   字样 11u37  sd7362b    这芯片有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取下的小芯片   字样 11u37  sd7362b    这芯片有程序吗

看下图纸这个芯片是控制什么电路的

网友:
没有,爱莫能助

网友:
这芯片不带程序,旁边有个码片 玻璃晶体的,别搞死了,程序在码片里面

网友:
不带吧我记得

网友:
带程序 程序不对不能充电 不能用USB 从料板拆的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