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911电池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9-03-26):
如图,本来以为电池坏了,网上订来电池装上,还是不充电,后来加焊了一下充电芯片BQ738H,发现充电了,但充电管G脚电压到了24V,管子处于导通状态,S脚电压到了19V,直接加在了电池上,以为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了新的,情况还是一样。如果拔掉充电线,G脚是21V

系统里面也是正常显示正在充电中,冲到100%电量了,还是显示充电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这种海尔的本子,没找到图纸,只找个别的机型类似的
有大神给分析下吗?

网友:
修过保护隔离管 3条腿那个击穿 ,引起的不充电

网友:
911有点位呀。。

网友:
系统里显示充电中,100了还在充,拿把电源拔掉掉掉电吗?或者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如果拔掉电源掉电,或单用电源不开机,你就倒的查,1 从电池正极开始一路到充电管看看有没有断路。2电源正极到公共点看看有没有断路。一般是电池正极一出来有个保险容易断路,造成显示充电中,但电池电量一直不涨,电池显示有电,但拔掉电源掉电,单用电池不开机。看看是不是这种问题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充电管是你发的图纸pq11的话,我上面说的就不成立了,那不是充电管那是电池隔离管,你可以查查是不是这个管还有适配器隔离的那两个管击穿了

网友:
充电电压明显偏高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前面的 保护管有一个穿了      遇见过一次

网友:
没示波器器嘛看看波形就知道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充电管是你发的图纸pq11的话,我上面说的就不成立了,那不是充电管那是电池隔离管,你可以查查是 ...

图纸在这 ,现在这个本子,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电池拿掉,插电源也可以正常使用,唯一就是充电电压异常。还发现一个情况在不开机情况下,第一次电源插上,PQ49 G脚只有16V此时不会充电,充电灯是白色的,拔掉重新插上,G脚就会升到24V,电流表会飚到6A左右,充电点灯变为黄色。如果把PQ49拿掉,充电灯会一直白色,电流表只有0.02A,可以正常开机,而且系统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实际没有冲电。单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附近的管子,替换过了,没发现坏的,电容也没发现短路,二极管也没发现损坏。

网友:
重点还是查充电IC的工作条件,ACDET 电压是否属于正常范围。隔离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本子修好了,是PQ40被击穿了,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1867-1-1.html的帖子启发,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说了吗,电源隔离的两个管有可能击穿

网友:
是隔离保护管子一个击穿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