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41主板 VGA口色彩偏黄 修复1例

楼主(2019-03-26):
华硕G41,客户用的集成显卡,颜色偏黄。RGB好像缺了一种颜色。

拿出主板观察,发现VGA接口附近很脏,
想起来卖布头的一句唱词:东山挖过碳,西山掏过煤

客户反映,机箱里有主板硬盘内存老鼠蟑螂。
用洗板水清了一下。发现掉了一个电阻。
这3个电阻 电容 对称分布,应该是三基色的元件。
阻值没标,在线肯定测不准。
下了一份G41的点位图,定位到了这个电阻

阻值 150欧姆
找了个报废的铭瑄主板 从VGA口附近拆了个标号151的贴片电阻补上。

上电测试,颜色恢复正常。
每天进步一点点,从小故障着手,逐步深入吧。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位置一般是客户资金安装风扇,或者使用螺丝刀不当引起的把电阻折腾没了,哈哈,见过好多客户清灰出现稀奇古怪的问题的主板。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位置一般是客户资金安装风扇,或者使用螺丝刀不当引起的把电阻折腾没了,哈哈,见过好多客户 ...

谢谢。分析的有道理。很有可能是螺丝刀敲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