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种cpu可以修吗?

楼主(2019-03-26):
看图,代码00不跑码,灯闪!跟没插cpu一样!但摸着有温度发热就是点不亮!换了其它cpu能点亮,所以确定是cpu上的问题了!检查过了没断针烧灼的痕迹!也没超过频,听说是玩游戏死机重启后就点不亮了!cpu有那么容易坏吗?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是核心虚焊吗?听说开盖吹可以救活?

网友:
AMD的u建议还是放弃吧,估计内核烧坏了引起不跑码,我这里好几个烧坏的amd的u,intel的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要能修好了,那就NB到家了

网友:
如果谁能修好这个,绝对的发财啦

网友:
开盖的是核心芯温度高,导热硅脂干了的吧。核芯烧坏的能修好你就NB。

网友:
这是修不好的了。我这里10多片AMD的坏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