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u2715Hc显示器驱动板u705型号

楼主(2019-03-26):
求dell u2715Hc显示器  驱动板  u705型号  芯片烧焦了 看不到型号

芯片在屏线接口下面喇叭附件

驱动板型号   715G6862-M01-000-0H5K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去买看看 有没有

网友A:
U705 芯片型号 AIV4PB,,,芯片上面就是这个字,,对了你能不能把U403 和u402 的和程序读出来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05 芯片型号 AIV4PB,,,芯片上面就是这个字,,对了你能不能把U403 和u402 的和程序读出来的哟

机器已经拿走了 没有修 换主板客户嫌贵

网友B:
额,显示器驱动板应该不贵吧,不如换一块,又节约时间

网友:
修显示的板好像并不好修吧,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显示器驱动板应该不贵吧,不如换一块,又节约时间

超级贵  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