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代 用电池开机有闪电标,无充电电流

楼主(2019-03-26):
不开机也无充电电流,屏没有任何反应。换尾插排线不行,换电池不行,电池检测电压有2.5v。各种条件和供电也都正常。

先来个板斧吧,换掉U2,不行。短接3脚玻璃场馆,不行。换掉充电芯片,换掉充电芯片旁边的场馆都不行。板斧都耍完了。
抽只烟吧,小六和6p,的充电自举电路也容易出事。再换换吧。

总算是解决了。

老特么遇到这种问题,修个充电这么费劲。

网友:
第一张图是我找了个料板,准备卸u2。

网友:
这个是降压电路

网友A:
同样遇到一个6代,不充电,换外配测试无效,修U2 充电电流只有0.49,不小心碰到地上了,小电流不开机,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障碍啊

网友:
完全不分析下工作条件

网友:
每天来学习下大师傅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一个6代,不充电,换外配测试无效,修U2 充电电流只有0.49,不小心碰到地上了,小电流不开机, ...

唉,维修不易,哪位医生手下没有几条人命。

网友B:
这种机子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还有价值修吗????!!!!!!!!!!

价值这个东东,对于每个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我正想换手机呢,突然坏了,再便宜也不会去修他。但是这里面要是有重要的东西,客户有可能去修他,即使是搬板,您说是吗。

网友:
你这是在碰运气啊,维修要讲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