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281p动BIOS就黑屏

楼主(2019-03-26):
如题 联想z51-70的主板 版号 la-c281p 移动BIOS就黑屏 要重新刷 但是独显不能用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
小学语文没有过关,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网友:
截至目前还没见过移动BIOS都不会黑屏的机子。

网友:
怎么移动,是拆下来吗?如果拆下来还能开机,那就神了。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意思应该是一动BIOS芯片就黑屏 然后就需要重新刷BIOS 我觉得应该是Bios附近有东西虚焊 或者电池没电或者有虚焊

网友:
是UEFI改旧模式旧不显吧             显卡坏了      双显的话   直接BIOS 里禁用

网友:
是通电情况下把BIOS 吹 了吗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所为的动BIOS应该是设置BIOS。遇过设置UEFI就不亮机的,重新刷又好,这情况要不是资料不对就是芯片不对,或BIOS芯片电路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