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418HN戴尔显示器驱动板不识别信号

楼主(2019-03-26):
S2418HN戴尔显示器驱动板短路

谁有这板 或是  维修办法

e198681    748.a1x01.0011
上图部分断开  没问题 问题还是在  右侧   直连芯片   av16v1  (pu2201) 字样的 小方块(第一张图右上角位置)  也没看到资料确定芯片前端的一个电容短路!

现在是  通电了 但是  板子不识别 视频信号 VGA和HDMI   ,指示灯闪烁!屏幕不亮,黑屏

网友A:
这个买板可以上淘宝找找会有,维修的话就测量看看是哪部份开始短路,必要的时刻可以引用烧鸡电源查修

网友:
哪里淘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买板可以上淘宝找找会有,维修的话就测量看看是哪部份开始短路,必要的时刻可以引用烧鸡电源查修

主要是 没 淘到      还没烧出来

网友:
发个图片, 这样什么都没有怎么帮

网友:
天马行空?             .               .

网友:
淘宝吧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淘宝吧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淘宝吧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淘宝吧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分享出谢谢

网友:
建议你   送到专业  维修店维修!

网友:
Dell高端机有时买不到板的,有上次有一个也是这样,